宏碁1680笔记本USB供电芯片

楼主(2008-08-12):
求助:(故障原因USB不能使用)宏碁1680笔记本USB的供电芯片 9412 BD413B 8脚贴片的代换型号,或9412的引脚资料

网友:
如果只是没供电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飞一个5V给它呢?那两个数据线没问题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先飞跟线试试如果不可以就是他还要有个骗选信号是用来片过南桥的你可以用它的本身的芯片骗过南桥的检测信号就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