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捷硬盘检测扫描结果是

楼主(2008-08-12):
Disk Genius检测到的坏区如下:
  逻辑扇区   柱面
      1575      0
     17388      1
     34902      2
     48195      3
     64197      4
     81522      5
     97398      6
    114849      7
    128457      8
    144522      9
    161532     10
    177345     11
    194859     12
    208782     13
    224847     14
    240912     15
    256977     16
    273042     17
    289107     18
    305172     19
    321237     20
    337302     21
    353367     22
    369432     23
    385497     24
    401562     25
    417627     26
    433692     27
    449757     28
    465822     29
    481887     30
    497952     31
    514017     32
    530082     33
    546147     34
    562212     35
    578277     36
    594342     37
    610407     38
    626472     39
    642537     40
    658602     41
    674667     42
    690732     43
    706797     44
    722862     45
    738927     46
    754992     47
    771057     48
    787122     49
    803187     50
    819252     51
    835317     52
    851382     53
    867447     54
    883512     55
    899577     56
    915642     57
    931707     58
    947772     59
    963837     60
    979902     61
    995967     62
   1012032     63
   1028097     64
   1044162     65
   1060227     66
   1076292     67
   1092357     68
   1108422     69
   1124487     70
   1140552     71
   1156617     72
   1172682     73
   1188747     74
   1204812     75
   1220877     76
   1236942     77
   1253007     78
   1269072     79
   1285137     80
   1301202     81
   1317267     82
   1333332     83
   1349397     84
   1365462     85
   1381527     86
   1397592     87
   1413657     88
   1429722     89
   1445787     90
   1461852     91
   1477917     92
   1493982     93
   1510047     94
   1526112     95
   1542177     96
   1558242     97
   1574307     98
   1590372     99
   1606437    100
   1622502    101
   1638567    102
   1654632    103
   1670697    104
   1686762    105
   1702827    106
   1718892    107
   1734957    108
   1751022    109
   1767087    110
   1783152    111
   1799217    112
   1815282    113
   1831347    114
   1847412    115
   1863477    116
   1879542    117
   1895607    118
   1911672    119
   1927737    120
   1943802    121
   1959867    122
   1975932    123
   1991997    124
   2008062    125
   2024127    126
   2040192    127
   2056257    128
   2072322    129
   2088387    130
   2104452    131
   2120517    132
   2136582    133
   2152647    134
   2168712    135
   2184777    136
   2200842    137
   2216907    138
   2232972    139
   2249037    140
   2265102    141
   2281167    142
   2297232    143
   2313297    144
   2329362    145
   2345427    146
   2361492    147
   2377557    148
   2393622    149
   2409687    150
   2425752    151
   2441817    152
   2457882    153
   2473947    154
   2490012    155
   2506077    156
   2522142    157
   2538207    158
   2554272    159
   2570337    160
   2586402    161
   2602467    162
   2618532    163
   2634597    164
   2650662    165
   2666727    166
   2682792    167
   2698857    168
   2714922    169
   2730987    170
   2747052    171
   2763117    172
   2779182    173
   2795247    174
   2811312    175
   2827377    176
   2843442    177
   2859507    178
   2875572    179
   2891637    180
   2907702    181
   2923767    182
   2939832    183
   2955897    184
   2971962    185
   2988027    186
   3004092    187
   3020157    188
   3036222    189
   3052287    190
   3068352    191
   3084417    192
   3100482    193
   3116547    194
   3132612    195
   3148677    196
   3164742    197
   3180807    198
   3196872    199
   3212937    200
   3229002    201
   3245067    202
   3261132    203
   3277197    204
   3293262    205
   3309327    206
   3325392    207
   3341457    208
   3357522    209
   3373587    210
   3389652    211
   3405717    212
   3421782    213
   3437847    214
   3453912    215
   3469977    216
   3486042    217
   3502107    218
   3518172    219
   3534237    220
   3550302    221
   3566367    222
   3582432    223
   3598497    224
   3614562    225
   3630627    226
   3646692    227
   3662757    228
   3678822    229
   3694887    230
   3710952    231
   3727017    232
   3743082    233
   3759147    234
   3775212    235
   3791277    236
   3807342    237
   3823407    238
   3839472    239
   3855537    240
   3871602    241
   3887667    242
   3903732    243
   3919797    244
   3935862    245
   3951927    246
   3967992    247
   3984057    248
   4000122    249
   4016187    250
   4032252    251
   4048317    252
   4064382    253
   4080447    254
   4096512    255
   4112577    256
   4128642    257
   4144707    258
   4160772    259
   4176837    260
   4192902    261
   4208967    262
   4225032    263
   4241097    264
   4257162    265
   4273227    266
   4289292    267
   4305357    268
   4321422    269
   4337487    270
   4353552    271
   4369617    272
   4385682    273
   4401747    274
   4417812    275
   4433877    276
   4449942    277
   4466007    278
   4482072    279
   4498137    280
   4514202    281
   4530267    282
   4546332    283
   4562397    284
   4578462    285
   4594527    286
   4610592    287
   4626657    288
   4642722    289
   4658787    290
   4674852    291
   4690917    292
   4706982    293
   4723047    294
   4739112    295
   4755177    296
   4771242    297
   4787307    298
   4803372    299
   4819437    300
   4835502    301
   4851567    302
   4867632    303
   4883697    304
   4899762    305
   4915827    306
   4931892    307
   4947957    308
   4964022    309
   4980087    310
   4996152    311
   5012217    312
   5028282    313
   5044347    314
   5060412    315
   5076477    316
   5092542    317
   5108607    318
   5124672    319
   5140737    320
   5156802    321
   5172867    322
   5188932    323
   5204997    324
   5221062    325
   5237127    326
   5253192    327
   5269257    328
   5285322    329
   5301387    330
   5317452    331
   5333517    332
   5349582    333
   5365647    334
   5381712    335
   5397777    336
   5413842    337
   5429907    338
   5445972    339
   5462037    340
   5478102    341
   5494167    342
   5510232    343
   5526297    344
   5542362    345
   5558427    346
   5574492    347
   5590557    348
   5606622    349
   5622687    350
   5638752    351
   5654817    352
   5670882    353
   5686947    354
   5703012    355
   5719077    356
   5735142    357
   5751207    358
   5767272    359
   5783337    360
   5799402    361
   5815467    362
   5831532    363
   5847597    364
   5863662    365
   5879727    366
   5895792    367
   5911857    368
   5927922    369
   5943987    370
   5960052    371
   5976117    372
   5992182    373
   6008247    374
   6024312    375
   6040377    376
   6056442    377
   6072507    378
   6088572    379
   6104637    380
   6120702    381
   6136767    382
   6152832    383
   6168897    384
   6184962    385
   6201027    386
   6217092    387
   6233157    388
   6249222    389
   6265287    390
   6281352    391
   6297417    392
   6313482    393
   6329547    394
   6345612    395
   6361677    396
   6377742    397
   6393807    398
   6409872    399
   6425937    400
   6442002    401
   6458067    402
   6474132    403
   6490197    404
   6506262    405
   6522327    406
   6538392    407
   6554457    408
   6570522    409
   6586587    410
   6602652    411
   6618717    412
   6634782    413
   6650847    414
   6666912    415
   6682977    416
   6699042    417
   6715107    418
   6731172    419
   6747237    420
   6763302    421
   6779367    422
   6795432    423
   6811497    424
   6827562    425
   6843627    426
   6859692    427
   6875757    428
   6891822    429
   6907887    430
   6923952    431
   6940017    432

网友:
6956082    433
   6972147    434
   6988212    435
   7004277    436
   7020342    437
   7036407    438
   7052472    439
   7068537    440
   7084602    441
   7100667    442
   7116732    443
   7132797    444
   7148862    445
   7164927    446
   7180992    447
   7197057    448
   7213122    449
   7229187    450
   7245252    451
   7261317    452
   7277382    453
   7293447    454
   7309512    455
   7325577    456
   7341642    457
   7357707    458
   7373772    459
   7389837    460
   7405902    461
   7421967    462
   7438032    463
   7454097    464
   7470162    465
   7486227    466
   7502292    467
   7518357    468
   7534422    469
   7550487    470
   7566552    471
   7582617    472
   7598682    473
   7614747    474
   7630812    475
   7646877    476
   7662942    477
   7679007    478
   7695072    479
   7711137    480
   7727202    481
   7743267    482
   7759332    483
   7775397    484
   7791462    485
   7807527    486
   7823592    487
   7839657    488
   7855722    489
   7871787    490
   7887852    491
   7903917    492
   7919982    493
   7936047    494
   7952112    495
   7968177    496
   7984242    497
   8000307    498
   8016372    499
   8032437    500
   8048502    501
   8064567    502
   8080632    503
   8096697    504
   8112762    505
   8128827    506
   8144892    507
   8160957    508
   8177022    509
   8193087    510
   8209152    511
   8225217    512
   8241282    513
   8257347    514
   8273412    515
   8289477    516
   8305542    517
   8321607    518
   8337672    519
   8353737    520
   8369802    521
   8385867    522
   8401932    523
   8417997    524
   8434062    525
   8450127    526
   8466192    527
   8482257    528
   8498322    529
   8514387    530
   8530452    531
   8546517    532
   8562582    533
   8578647    534
   8594712    535
   8610777    536
   8626842    537
   8642907    538
   8658972    539
   8675037    540
   8691102    541
   8707167    542
   8723232    543
   8739297    544
   8755362    545
   8771427    546
   8787492    547
   8803557    548
   8819622    549
   8835687    550
   8851752    551
   8867817    552
   8883882    553
   8899947    554
   8916012    555
   8932077    556
   8948142    557
   8964207    558
   8980272    559
   8996337    560
   9012402    561
   9028467    562
   9044532    563
   9060597    564
   9076662    565
   9092727    566
   9108792    567
   9124857    568
   9140922    569
   9156987    570
   9173052    571
   9189117    572
   9205182    573
   9221247    574
   9237312    575
   9253377    576
   9269442    577
   9285507    578
   9301572    579
   9317637    580
   9333702    581
   9349767    582
   9365832    583
   9381897    584
   9397962    585
   9414027    586
   9430092    587
   9446157    588
   9462222    589
   9478287    590
   9494352    591
   9510417    592
   9526482    593
   9542547    594
   9558612    595
   9574677    596
   9590742    597
   9606807    598
   9622872    599
   9638937    600
   9655002    601
   9671067    602
   9687132    603
   9703197    604
   9719262    605
   9735327    606
   9751392    607
   9767457    608
   9783522    609
   9799587    610
   9815652    611
   9831717    612
   9847782    613
   9863847    614
   9879912    615
   9895977    616
   9912042    617
   9928107    618
   9944172    619
   9960237    620
   9976302    621
   9992367    622
  10008432    623
  10024497    624
  10040562    625
  10056627    626
  10072692    627
  10088757    628
  10104822    629
  10120887    630
  10136952    631
  10153017    632
  10169082    633
  10185147    634
  10201212    635
  10217277    636
  10233342    637
  10249407    638
  10265472    639
  10281537    640
  10297602    641
  10313667    642
  10329732    643
  10345797    644
  10361862    645
  10377927    646
  10393992    647
  10410057    648
  10426122    649
  10442187    650
  10458252    651
  10474317    652
  10490382    653
  10506447    654
  10522512    655
  10538577    656
  10554642    657
  10570707    658
  10586772    659
  10602837    660
  10618902    661
  10634967    662
  10651032    663
  10667097    664
  10683162    665
  10699227    666
  10715292    667
  10731357    668
  10747422    669
  10763487    670
  10779552    671
  10795617    672
  10811682    673
  10827747    674
  10843812    675
  10859877    676
  10875942    677
  10892007    678
  10908072    679
  10924137    680
  10940202    681
  10956267    682
  10972332    683
  10988397    684
  11004462    685
  11020527    686
  11036592    687
  11052657    688
  11068722    689
  11084787    690
  11100852    691
  11116917    692
  11132982    693
  11149047    694
  11165112    695
  11181177    696
  11197242    697
  11213307    698
  11229372    699
  11245437    700
  11261502    701
  11277567    702
  11293632    703
  11309697    704
  11325762    705
  11341827    706
  11357892    707
  11373957    708
  11390022    709
  11406087    710
  11422152    711
  11438217    712
  11454282    713
  11470347    714
  11486412    715
  11502477    716
  11518542    717
  11534607    718
  11550672    719
  11566737    720
  11582802    721
  11598867    722
  11614932    723
  11630997    724
  11647062    725
  11663127    726
  11679192    727
  11695257    728
  11711322    729
  11727387    730
  11743452    731
  11759517    732
  11775582    733
  11791647    734
  11807712    735
  11823777    736
  11839842    737
  11855907    738
  11871972    739
  11888037    740
  11904102    741
  11920167    742
  11936232    743
  11952297    744
  11968362    745
  11984427    746
  12000492    747
  12016557    748
  12032622    749
  12048687    750
  12064752    751
  12080817    752
  12096882    753
  12112947    754
  12129012    755
  12145077    756
  12161142    757
  12177207    758
  12193272    759
  12209337    760
  12225402    761
  12241467    762
  12257532    763
  12273597    764
  12289662    765
  12305727    766
  12321792    767
  12337857    768
  12353922    769
  12369987    770
  12386052    771
  12402117    772
  12418182    773
  12434247    774
  12450312    775
  12466377    776
  12482442    777
  12498507    778
  12514572    779
  12530637    780
  12546702    781
  12562767    782
  12578832    783
  12594897    784
  12610962    785
  12627027    786
  12643092    787
  12659157    788
  12675222    789
  12691287    790
  12707352    791
  12723417    792
  12739482    793
  12755547    794
  12771612    795
  12787677    796
  12803742    797
  12819807    798
  12835872    799
  12851937    800
  12868002    801
  12884067    802

网友:
12900132    803
  12916197    804
  12932262    805
  12948327    806
  12964392    807
  12980457    808
  12996522    809
  13012587    810
  13028652    811
  13044717    812
  13060782    813
  13076847    814
  13092912    815
  13108977    816
  13125042    817
  13141107    818
  13157172    819
  13173237    820
  13189302    821
  13205367    822
  13221432    823
  13237497    824
  13253562    825
  13269627    826
  13285692    827
  13301757    828
  13317822    829
  13333887    830
  13349952    831
  13366017    832
  13382082    833
  13398147    834
  13414212    835
  13430277    836
  13446342    837
  13462407    838
  13478472    839
  13494537    840
  13510602    841
  13526667    842
  13542732    843
  13558797    844
  13574862    845
  13590927    846
  13606992    847
  13623057    848
  13639122    849
  13655187    850
  13671252    851
  13687317    852
  13703382    853
  13719447    854
  13735512    855
  13751577    856
  13767642    857
  13783707    858
  13799772    859
  13815837    860
  13831902    861
  13847967    862
  13864032    863
  13880097    864
  13896162    865
  13912227    866
  13928292    867
  13944357    868
  13960422    869
  13976487    870
  13992552    871
  14008617    872
  14024682    873
  14040747    874
  14056812    875
  14072877    876
  14088942    877
  14105007    878
  14121072    879
  14137137    880
  14153202    881
  14169267    882
  14185332    883
  14201397    884
  14217462    885
  14233527    886
  14249592    887
  14265657    888
  14281722    889
  14297787    890
  14313852    891
  14329917    892
  14345982    893
  14362047    894
  14378112    895
  14394177    896
  14410242    897
  14426307    898
  14442372    899
  14458437    900
  14474502    901
  14490567    902
  14506632    903
  14522697    904
  14538762    905
  14554827    906
  14570892    907
  14586957    908
  14603022    909
  14619087    910
  14635152    911
  14651217    912
  14667282    913
  14683347    914
  14699412    915
  14715477    916
  14731542    917
  14747607    918
  14763672    919
  14779737    920
  14795802    921
  14811867    922
  14827932    923
  14843997    924
  14860062    925
  14876127    926
  14892192    927
  14908257    928
  14924322    929
  14940387    930
  14956452    931
  14972517    932
  14988582    933
  15004647    934
  15020712    935
  15036777    936
  15052842    937
  15068907    938
  15084972    939
  15101037    940
  15117102    941
  15133167    942
  15149232    943
  15165297    944
  15181362    945
  15197427    946
  15213492    947
  15229557    948
  15245622    949
  15261687    950
  15277752    951
  15293817    952
  15309882    953
  15325947    954
  15342012    955
  15358077    956
  15374142    957
  15390207    958
  15406272    959
  15422337    960
  15438402    961
  15454467    962
  15470532    963
  15486597    964
  15502662    965
  15518727    966
  15534792    967
  15550857    968
  15566922    969
  15582987    970
  15599052    971
  15615117    972
  15631182    973
  15647247    974
  15663312    975
  15679377    976
  15695442    977
  15711507    978
  15727572    979
  15743637    980
  15759702    981
  15775767    982
  15791832    983
  15807897    984
  15823962    985
  15840027    986
  15856092    987
  15872157    988
  15888222    989
  15904287    990
  15920352    991
  15936417    992
  15952482    993
  15968547    994
  15984612    995
  16000677    996
  16016742    997
  16032807    998
  16048872    999
  16064937   1000
  16081002   1001
  16097067   1002
  16113132   1003
  16129197   1004
  16145262   1005
  16161327   1006
  16177392   1007
  16193457   1008
  16209522   1009
  16225587   1010
  16241652   1011
  16257717   1012
  16273782   1013
  16289847   1014
  16305912   1015
  16321977   1016
  16338042   1017
  16354107   1018
  16370172   1019
  16386237   1020
  16402302   1021
  16418367   1022
  16434432   1023
  16450497   1024
  16466562   1025
  16482627   1026
  16498692   1027
  16514757   1028
  16530822   1029
  16546887   1030
  16562952   1031
  16579017   1032
  16595082   1033
  16611147   1034
  16627212   1035
  16643277   1036
  16659342   1037
  16675407   1038
  16691472   1039
  16707537   1040
  16723602   1041
  16739667   1042
  16755732   1043
  16771797   1044
  16787862   1045
  16803927   1046
  16819992   1047
  16836057   1048
  16852122   1049
  16868187   1050
  16884252   1051
  16900317   1052
  16916382   1053
  16932447   1054
  16948512   1055
  16964577   1056
  16980642   1057
  16996707   1058
  17012772   1059
  17028837   1060
  17044902   1061
  17060967   1062
  17077032   1063
  17093097   1064
  17109162   1065
  17125227   1066
  17141292   1067
  17157357   1068
  17173422   1069
  17189487   1070
  17205552   1071
  17221617   1072
  17237682   1073
  17253747   1074
  17269812   1075
  17285877   1076
  17301942   1077
  17318007   1078
  17334072   1079
  17350137   1080
  17366202   1081
  17382267   1082
  17398332   1083
  17414397   1084
  17430462   1085
  17446527   1086
  17462592   1087
  17478657   1088
  17494722   1089
  17510787   1090
  17526852   1091
  17542917   1092
  17558982   1093
  17575047   1094
  17591112   1095
  17607177   1096
  17623242   1097
  17639307   1098
  17655372   1099
  17671437   1100
  17687502   1101
  17703567   1102
  17719632   1103
  17735697   1104
  17751762   1105
  17767827   1106
  17783892   1107
  17799957   1108
  17816022   1109
  17832087   1110
  17848152   1111
  17864217   1112
  17880282   1113
  17896347   1114
  17912412   1115
  17928477   1116
  17944542   1117
  17960607   1118
  17976672   1119
  17992737   1120
  18008802   1121
  18024867   1122
  18040932   1123
  18056997   1124
  18073062   1125
  18089127   1126
  18105192   1127
  18121257   1128
  18137322   1129
  18153387   1130
  18169452   1131
  18185517   1132
  18201582   1133
  18217647   1134
  18233712   1135
  18249777   1136
  18265842   1137
  18281907   1138
  18297972   1139
  18314037   1140
  18330102   1141
  18346167   1142
  18362232   1143
  18378297   1144
  18394362   1145
  18410427   1146
  18426492   1147
  18442557   1148
  18458622   1149
  18474687   1150
  18490752   1151
  18506817   1152
  18522882   1153
  18538947   1154
  18555012   1155
  18571077   1156
  18587142   1157
  18603207   1158
  18619272   1159
  18635337   1160
  18651402   1161
  18667467   1162
  18683532   1163
  18699597   1164
  18715662   1165
  18731727   1166
  18747792   1167
  18763857   1168
  18779922   1169
  18795987   1170
  18812052   1171
  18828117   1172
  18844182   1173
  18860247   1174
  18876312   1175
  18892377   1176
  18908442   1177
  18924507   1178
  18940572   1179
  18956637   1180
  18972702   1181
  18988767   1182
  19004832   1183
  19020897   1184
  19036962   1185
  19053027   1186
  19069092   1187
  19085157   1188
  19101222   1189
  19117287   1190
  19133352   1191
  19149417   1192
  19165482   1193
  19181547   1194
  19197612   1195
  19213677   1196
  19229742   1197
  19245807   1198
  19261872   1199
  19277937   1200
  19294002   1201
  19310067   1202
  19326132   1203
  19342197   1204
  19358262   1205
  19374327   1206
  19390392   1207
  19406457   1208
  19422522   1209
  19438587   1210
  19454652   1211
  19470717   1212
  19486782   1213
  19502847   1214
  19518912   1215
  19534977   1216
  19551042   1217
  19567107   1218
  19583172   1219
  19599237   1220
  19615302   1221
  19631367   1222
  19647432   1223
  19663497   1224
  19679562   1225
  19695627   1226
  19711692   1227
  19727757   1228
  19743822   1229
  19759887   1230
  19775952   1231
  19792017   1232
  19808082   1233
  19824147   1234
  19840212   1235
  19856277   1236
  19872342   1237
  19888407   1238
  19904472   1239
  19920537   1240
  19936602   1241
  19952667   1242
  19968732   1243
  19984797   1244
  20000862   1245
  20016927   1246
  20032992   1247
  20049057   1248
  20065122   1249
  20081187   1250
  20097252   1251
  20113317   1252
  20129382   1253
  20145447   1254
  20161512   1255
  20177577   1256
  20193642   1257
  20209707   1258
  20225772   1259
  20241837   1260
  20257902   1261
  20273967   1262
  20290032   1263
  20306097   1264
  20322162   1265
  20338227   1266
  20354292   1267
  20370357   1268
  20386422   1269
  20402487   1270
  20418552   1271
  20434617   1272
  20450682   1273
  20466747   1274
总计:1275个坏柱面。
各位师傅看看  怎么办?

网友:
你用什么扫描的哦

网友:
diskgen    就是李大海的那个

只扫描了c  盘 10G

等于是说全是坏的

网友:
用低格试试吧!!反正看来都差不多要当砖头了~~

网友:
测试硬盘坏道,就不要使用那些非专业的软件,否则测试结果不准确的.

mhdd扫描看看,在抓个图片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