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显示器维修高手帮忙,关于显示器更换显像管后的电路改动

楼主(2008-08-12):
我的一台联想WG769F2显示器,出现字符拖尾,经代换确认是显像管的问题,是三星的显像管.
手头有一只中华的显像管.但是,换显像管后,出现行幅不满(差点点),二次电压有点高,达到170V.

请问各位高手,像这种情况,怎么才能使二次电压降下来,又能使行幅满呢.谢谢.

网友:
这是由于偏转不匹配造成的。二次升压太高可能改下来有点困难。因为降低了二次电压。行幅会更小。用逆程电容来补偿行幅的话。又会影响到亮度和聚焦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