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解:关公红心内存,可以换普通PCB吗?

楼主(2008-08-12):
朋友的关公红心内存,烧手指了,可以用公板PCB来替代吗?
PCB

网友:
还是帖金手指吧。
公板PCB可能因为布线的关系,性能上还是稍有逊色的。例如:主板兼容性,屏蔽性,杂波滤除,信号同步性等等,不然厂家没有必要独立设计PCB。本人只建议在DIY时使用公板的PCB。
发上仅是浅见。

网友:
什么叫红心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篮板胜创的内存,中间有个红色颗粒的,那就是关公红心内存

网友:
可以的,我换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