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8-12):
我家猫被雷击了,网卡也坏了,网卡换了,现求猫 的解决方法,(猫电源指示灯不亮,但适配器输出正常,求助)
解决方法

网友:
什么呀.小弟就是专修电信猫的。这种情况是猫的端口芯片烧了。造成3.3V短路。不通电

网友:
事在人为,赶快帮忙呀
请端口芯片都有什么型号呀,有没有修的价值呀,在线等,谢谢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虾邦下小弟呀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我跟医生说我病了该怎么办该吃什么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