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电路图

楼主(2008-08-12):
我是一菜鸟,现在正学习笔记本维修,可是电路图看不懂,上面标的英文缩写也不知啥意思,再就是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流程看不明白,不知有什么好的资料能帮我一下,求助大师,谢谢,再次致谢。

网友:
你说的电路图是指的原理图不是PCB吧?我最近也在看一个图,基本上就是先看框图,把架构,平台,连接,供电,时钟什么的宏观上弄明白,然后再看那些元件的功能,时序什么的,我把大概的经验写在我的博客里了,呵呵,就那么一个日志,不是很详细,只是一个思路,你可以看一下,就算是参考吧。共同进步!
http://hi.baidu.com/jesuswilliam

网友:
看懂一个电路图需要非常详细的资料,不是光有图就行的,你得需要这个图所用到的器件的datasheet,了解这些器件的信号定义,得大致了解一般的电源,时钟什么的分配,最好在新手区看看,我刚工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个论坛很好,东西很全,就看你能不能利用起来了

网友:
别客气,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对着图,在百度上搜,记笔记,写总结,很有用的。
有什么不会的,就在百度上打
“*** 什么” 一般会在百度知道里,或者百度百科里有,我现在有时候都可以帮忙解答了。在咱论坛里搜索也行,就是有时候权限不够,
好好积累,一起加油吧

网友(2008-09-20):
我要好好学习,多多学习!!

网友:
看电路就像看地图一样,一条一条来,久了就熟了.

网友:
我也是才开始学,大家一起来

网友:
慢慢来,别急,每个电路英文信号代码 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意思

可以从英文的字面上去稍微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各位前辈指点,有没有6566电路图,我也是初来乍道,希望与大家共同努力。

网友:
百度是干什么的。。。。。?就是供我们学习的最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