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 开机不亮

楼主(2008-08-12):
三星P30  开机不亮,开机电压跑0.5A  内存跑过了的,    屏线接口那里,只有一个19V  没有一个电压了,
开机过后,键盘可以用,也可以用键盘重起机子,就是外接和屏都不亮,显卡刚做了BGA  还是不行!

哎,问了好多人,都说是显卡挂了!
但是三星的,机子的显卡都不好做啊!成功率不高!!!!!!!!!!!!!!!!!!!!!!
换主板又太高了,要1000多啊!!!!!!!!!!!!!!!!!!!!!

网友:
三星的机子确实很难做。没过到显卡,屏接口那里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那你查下屏线接口试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接口,只有供电19V别的电压一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