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中怪主板

楼主(2008-08-12):
一块昂达845 p4e pro主板之前一直能用CD.24CPU的。开不了机维修过换过I/O.
用赛扬C能开机了、用客户的CPU又开不了、发现上CD系列的CPU都上不了了。
客户说一直是用CD.24的。会是什么问题赵成的 FB 跳线跳过。上CD的CPU没温度。复位也没有。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有可能CPU底座虚焊

网友:
cpu座出针脚的应该不是锡焊.

网友:
这应该和电容,I/O,有关系吧..,,,,

主要是还是供电的问题,我感觉...

网友:
CPU驱动芯片换过,时钟芯片换过。

网友:
上赛扬D的U,你量下核心有没有,没有的VID的话电源IC没能识别CD的VID所以当然不会有核心电压。

网友:
仔细看看你动的时候,有没有动掉周边的小贴片电容。
以前也犯过这种错误!仔细看看

网友:
应该是IO,在换一个试哈,要仔细点哦

网友:
我感觉也是VID电路出了问题~~跑跑吧`

网友:
电源IC旁有只五脚的小IC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