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声卡都不管用

楼主(2008-08-12):
技嘉 8I845GE-RZ主板, usb 声卡都不管用.USB前后置都有5伏电压驱动也认,插U盘没反映.声卡驱动也认.也没声音.其他功能都正常.真的是南桥的事吗??刷BISO.能解决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U盘
主板
技嘉

网友:
南桥收工了这板别在折腾了。

网友:
打一下usb那两数据线的阻值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对跑俩支数据线~看下有没断线啊~电路上小元件出问题啊~~都排除的话就SB出问题了~如果主板能正常使用的话~~现在好像有PCI转USB的东东~买个湊合着用吧~

网友:
南桥坏了,换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