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K8NS 754主板通电不跑码

楼主(2008-08-12):
诊断卡不跑码。指示灯电压正常,就是BIOS灯和RST灯不亮。3。3V对地有阻值。CPU和桥都没有问题!请教下高手这个会不会是BIOS坏引起的?
--------------------------
问题解决了:结果真的是BIOS的问题,换了个BIOS就搞定了!

网友:
BIOS坏不坏很简单,刷一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在这儿浪费时间,

网友:
关键是我没有编程器啊!问好了我好拿到有编程器的那里去刷啊!

网友:
凭这些信息不能断定BIOS是好是坏
754的板子桥容易空焊,你下压一下,看代码开跑不?

网友:
我压了好多次了,都不跑啊!电压都测了,都正常的。CPU和桥都有温度!就是不跑码!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BIOS解决的!

网友:
惨,我手上也是一块同问题的主板。。。不解中

网友:
LZ运气真好,我刷N块也没好过

网友:
哈哈,看来刷BIOSS这一招不错嘛

网友:
加下QQ  我有快和你一样的,或发下那个程序发我 谢谢150321039@qq.com

网友(2009-02-19):
看来备一个编程器很有必要,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指示灯电压正常,就是BIOS灯和RST灯不亮,电压正常的话BIOS坏
这就是技嘉的通病,不知道你的板能用多久?我个人感觉你的板肯定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