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08-08-12):
昂达NF4的754的主板主板开不了机,我测了3。3v短路,可是那些三极管我都拆下来测国都没坏,后来我测桥的电容都短路只有2欧的值,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桥挂的多,没有修的意义,3.3V短路我一般没有修,桥坏的机率99%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现象呵,初测是场管对地短路了,拆下场管量又是好的,最后测到北桥上的那几个电容,有五只是短路的!据说这样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