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ELL D600上电时序图,有的朋友给发一份,谢谢

楼主(2008-08-12):
内容如标题..........有的朋友给传一个,谢谢了,DELL专题里面的那个时序图看不清楚......

网友:
我有一份,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楼主看懂了给我们说下。

JM2 sequency-OK.rar

网友:
多谢楼上朋友~~感激不尽那

网友:
有没有带文字解释的...我也是看不懂啊

网友:
excel表那种吗?????????????

网友:
是不是待机测不到3V 5V?D600待机就是没有

网友:
我说的是上电时序图,比如加电的话要检测BIOS之类的,也就是在点亮之前的上电顺序

网友:
晕死,会的都来看一下.太复杂
                                          JM2  POWER SEQUENCE
RBAT_7.2V              D41 PIN2      PROBE  2638     R455  PIN2
+RTCSRC                      RBAT_T1         D41  PIN1  R203   PIN 1  C1368  C13469  PIN 1  R769  PIN 1
                               1. Power source of RTC 3.3,5V P46  2.  Come from PWR-SRC  P49
+RTC_PWR3V                   RBAT_T2     U94  PIN 3   C1370  PIN 1   Q149  PIN 4
                                 1.   USIO1- RTC_PWR_SIO  P25   2.  Generate RTCRST# signal –U81-SB  P10  3.  Come from +RTCSRC-MAX1615  P46
+RTC_PWR5V                      RBAT_T3   Q35 PIN  4  U133  PIN 11
1.        Come from +RTCSRC-MAX1615  P46  2.  Thermal  P32  3.  Battery selector  P41
4.   ACAV_IN  P42
+DC_IN                                Q49   PIN 1, 2, 3
DC_IN+             Q49 PIN 5,6,7,8   C382  PIN1
                   1. Power of MAX1645  P42  2.  Come from +DC_IN   P49
SDC_IN+                T1    Q207  PIN 5,6,7,8 (TOP)      Q92 PIN 5,6,7,8
                       1.  Power source of V_CHG  P42  2.  Source of PWR_SRC P41
+PWR_SRC              T2  PQ 8,9,4,5  PIN  5,6,7,8
                        1.  Generate  INV_PWR_SRC  Q53 P18   2.  Generate DOCK_PWR_SRC  Q1 P39   3.  VHCORE  P43
                        4.  VTT  VCC1_2MCH   P44   5.   +2_5VSUS +1_5VSUS  SMDDR_VTERM  +1_8VRUN  P45
                         6.   +5VSUS  +3V_SRC   P46   7.  Source of +RTCSRC   P49
+RTCSRC                     T3   Same as above
+RTC_PWR3V                  T4  Same as above
+RTC_PWR5V                     T5  Same as above
+ACAV_IN                              T6      PROBE 2711
                                      1.  USIO1  P26   2.  BATT selector  P41  3.  Charge Q206 Pin 3   P42   4.  U95 Pin 1- P46
+3VALW                                   T7   UPW1  PIN 1,8   Q19  PIN 1,2,5,6   JBIOS1   PIN  30,31
                                         1.  Q149  P46   2. CPU  P4  3.  JBIOS  UPW1 P29  4.  DOCKED pull high P39  5.  USIO1  P25-
                                          -P26  6.  Power of U135  P42
+5VALW                                       T8   Q35  PIN 1,2,5,6
1.Protection diode power of PBATT SMBUS  P18 2.  Battery LED power P3  3. DOCK_DET#
-pull high  P39  4.  Pull high of RUN_ON_5V#  P47  5.  USIO1  SMBUS pull high P26
6.  MAX1645  VDD  P42  7.  Q35 Pin 1,2,5,6  P46  8.   SMBUS pull high P49
VCC1_PWROK                              T9    JBIOS1  PIN  10
                                                1.  Power of BIOS  P29
                                           T10   PROBE  2338  TOP
                                                   1.  USIO1  P25   2.  U81 PM block  P10
POWER_SW#
SUS_ON                      T11   U78  PIN 1  P40
                           1.  USIO1 P25  2.  Discharge driver  P45  3.  +5VSUS  on driver

网友(2008-09-12):
看的也是晕晕的 像这样 理解有难
比如RBAT_7.2V              D41 PIN2      PROBE  2638     R455  PIN2
   RBAT  7.2V 是输入还是输出。。。  D41 PIN2 是不是应该理解 在2脚上有个D41的二极管 。

网友:
头都看晕了,有没有简洁一点的。

网友:
RBAT_7.2V              D41 PIN2      PROBE  2638     R455  PIN2

RBAT_7.2V(BATTERY) 应该是电池电压,  D41 PIN2  序号为41的二级管第二脚, PROBE  2638 应该是个芯片的型号, R455  PIN2  序号为455的电阻的第二脚。。。。。。。。。。。。。。。。

补充:P46,P45,P10.......上面出现这些,我的理解是PAGE的宿写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网友:
经过上面的解释看得好象明白些了

网友:
好老的机型啊

只有上大学的时候见过

网友:
从本人手上修OK的D600的主板不下于1000片。你得结合图纸的电源部分来看上电时序图,不然怎么看得懂呢

DELL-D600-power sequency-OK.rar

网友:
很好,太感谢了!!~~

网友(2008-10-28):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看上电序列图有2个要点:1)能够定位所要检测的具体点位2)根据上电时序中上升沿位置,得到所测点位得电的先后次序,再结合逻辑图分析就会得心应手。

网友:
学习了,不太懂,谢了!!!

网友(2009-02-17):
惨!原来 修笔记本有这么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