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能点亮

楼主(2008-08-12):
哈哈,各位大侠好!

俺是新来的菜鸟,做电脑这行有个几年了,但对玩电路这些才是刚刚起步的,初来乍到,要请各位多多关照。

最近手边有几块ASUS P4BP-MX的主板,突然之间点不亮了,没办法只好劝使用者请购新的主板,本人好奇,
发现直接短接电源的绿线与黑线强制供电后,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我明白这是主板故障,但不晓得是哪个
元件坏了,请高人指点一下。

目测主板上无任何损坏烧毁痕迹。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开机供电那,1117或晶振了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检查晶震

网友:
这样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先搞清上电时序,才好下手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下

网友:
我也意识到是开机电路故障
但问题是我很菜
楼上诸位说的1117或晶振俺都不认得
呵呵
请莫笑话俺罗
反正是死马当活马来玩的

网友:
建议

I/O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你看下电池跳线有没有跳反

网友:
开机电压 晶振 IO

网友: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就是开不了机,关了电源重新打末的话,CPU上的电扇动一下它就不动了,我把主板换了,毛病是解决了,可

网友B: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就是开不了机,关了电源重新打末的话,CPU上的电扇动一下它就不动了,我把主板换了,毛病是解决了,可我想请教高手们,这主板是吧里坏了

网友:
哈哈,不好说啊,都有可能啊

网友:
我们一样啊
都没有检修基本功啊

网友:
短接电源的绿线与黑线??那不是只能检测  风扇 转不在转吗 ???

网友:
他的意思是短一下人为拉低绿线能正常使用`
跑开机电路能解决``
不会跑的话绿线接个开关出来吧`~一样用`~

网友:
有哪位高手碰到过,主板点不亮,关掉电源重新开,风扇转一下就不去了,每次都这样,谁知道是主板上哪里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就是开不了机,关了电源重新打末的话,CPU上的电扇动一下它就不动了,我把主板换了,毛病是解决了,可我想请教高手们,这主板是吧里坏了

有短路的地方,查电路吧.

网友:
典型的开机电路故障,综合上面大虾所说的,几个方面肯定能解决,当然如果你仅仅懂板卡级维修,是有点困难,不过可以把这块板作为学习芯片及维修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