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的一个复杂问题!?

楼主(2008-08-12):
手里一块gf5200,120m128b。
插在主板上能听到正常的一声报警音,
可是显示器就是不亮,
没头绪》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插诊断卡看显示什么代码,

网友:
可能是BIOS程序坏了。。你重写BIOS试下

网友:
诊断卡显示7f,
刷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试一下DVI接口,如果有显哪是行场IC坏了,都没有可能是BIOS或有虚焊,做了一BGA试一下

网友:
你的还好啊,还有提示声,我的就是根本就找不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