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120C

楼主(2008-08-12):
此打印机最上面两个灯亮哦.
一直闪..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打印机

网友:
看废墨站是不是满了
否则打印头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机器内
有卡纸

网友:
换个黑盒试试,这种机出问题很少的,

网友(2008-09-17):
清洁单元或光栅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卡纸了,或者是墨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