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发烫,经常死机

楼主(2008-08-12):
AGP旁边的场管发烫,经常死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此场管性能不良,更换试试

网友:
换场管

细心的话,拆下场管后先量一下此场管在主板上的焊点各脚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如果不是很短时间死机,可以加个散热片在场管上。还看哈桥是不是很烫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换上大一点的管也不行,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换了再说

网友:
再量量其他供电正不正常先,其他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桥发热,桥发热引起场管发热

网友:
先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被拉低,如果低于正常值过多说明下级有短路

网友:
我试过是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电压不一点也不偏低吗?

网友:
换个IO。。。。。。。。。。。。。。。。肯定OK

liu13403327758 -5 胡说

网友:
场管会发热~一是因为本身不良~~二是因为后端负载有微短~导致场管~负载输出过大引起~~

网友:
     先换个功率大的试试

网友:
我换过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