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换场管后场管D级对地只有25

楼主(2008-08-12):
一块945板子,南桥发烫,认为是AGP供电的场管问题,用3055换60N02换后开机显示器不会亮,以后不能代换,后来用70N03换,AGP供电的场管D级对地只有25了,测无电压,拆场管上级RT9309A,仍然问题依旧,各位大大,到底是哪坏了,是不是故障扩大了

网友:
没修前,能进系统,不过要死机

网友:
管子取下来后有没有测下板子上面的阻值?

网友:
把场管取下仍然只有25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还是你装的管子不对 造成的 从新在换一个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不是AGP供电的问题    .

网友:
换下60N02前有没有测管子的电压和对地阴值啊?问题可能没有在这个管子上,而是在同路的其他元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