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不能格式化 提示#49 删除提示分区提示#50

楼主(2008-08-12):
同标题
不只是什么原因

网友:
[localimg=400,300]2[/localimg][localimg=400,300]2[/localimg]

网友:
我拿好板凳,准备学习!!!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坏道的肯能性大点

网友:
mhdd扫描   这个地方两个小时了都没有动  硬盘灯亮   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
估计你这ST的硬盘MHDD是搅不定得啦!用PCI3000或效率源修一下吧!

网友:
MHDD erase一下试试。不行要进3K 维修了。

网友:
各位师傅
能指点指点在效率源下怎样操作吗?    谢谢

网友:
效率源识别不出问题硬盘     只挂问题硬盘 提示没发现硬盘   挂两个它只是别出好的

网友:
把硬盘设置为主硬盘模式 效率源的软件才能检测的到

网友:
谢谢  今天抽空试试

网友:
你用系统自带的效率源有时候识别不了硬盘的
用MHDD扫
再用THDD 修复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只能用PC3000了

网友:
mhdd扫  走不动  见第10帖
我的效率源在光盘上
不知行不行  今天回去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头坏了
一段好一段坏

网友:
磁头?      有法么?

网友:
有办法啊!换一个磁头上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