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我有一台优派显示器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正常,接上信号线图像暗,调亮度对比度都可以调,但是怎么调就是不行啊,请帮忙谢谢!
调亮度
显示器

网友:
还是先测量一下和亮度相关的一些电压参数看是否有明显异常的地方。

网友:
对,刷一下BOI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