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

楼主(2008-08-12):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中,下面中是先有SLP_S5,再有VCORE_PWOK

网友:
恩我不是高手`我看了下觉得应当是先有VCOR PWRGO发送给SB~再从SB发送SLP—5到IO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图纸不完整。我觉得应该是:
1。在没有开机但已经加上市电的情况下,主板处于S5状态。即SLP_S5拉高,Q05输出低电压,S5_EN拉高,即容许S5状态下的供电。
2。当开机以后,Vcore_PWOK来到,应该也是高电平(由于二极管的原因,低电平的话是没有作用的),接替 SLP_S5(估计SLP_S5在PWOK以后会退出到低电平),继续使由S5_EN开通的供电线路继续供电(原理同1)。

网友:
还可以参看一下下面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497895

网友:
SLP_S5
VCORE_PWOK

应该是或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