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SEM开机没反应 无NQ?

楼主(2008-08-12):
ECS K7SEM开机无反应 开机诊断卡00无变化 强行开机也一样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块板没有NQ

测量数据:

12V对地阻值589

内存主供电电压 3.27-3.28两个数据来回变动

显卡是集成的(不知如何测量 高手指点)

PG线电压为4.37V

网友:
自己顶啦

3V电池测量是3.13高于2.6正常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sis的板,是这样子的。

网友:
12V对地阻值589

网友:
这板还没看到SB呢~~应当是都集成在一起了``
上假负载测各路电压~按时序当FF修吧`

网友:
刷 BIOS 但FF来整

网友:
一般用编程器~拆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