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5v 过低,只有4.4v,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12):
一联想品牌机电源,无论是空载还是负载5v都只有4.4v,其他线路电压正常,接在电脑能开机,能正常使用,只是插USB设备就死机,USB接口电压也只有4.4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把4.4V恢复的5v的方法?
另外,如果长期5v电压不够对电脑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没有我打算用有源的usb Hub解决USB电压不足的问题?

网友:
把电源拆开看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电容顶上有鼓起来的,有就换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它就是那种电源,你可以换一个你认为正常的电源,但没多长时间就会烧了,!!!!!!!!!!!

网友:
搞点新鲜一点的问题撒,这个这么简单的就不用我说了.

徐品权 -2

网友:
查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沿着红线跑电路,把相关元件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