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8-12):
我的机子,前段时间发现不能开机,然后重插了次电源,用了两三天之后,不能开机了,用诊断卡诊断复位灯常亮。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有复位。可能的原因:供电、时钟、虚焊、IO、南桥、网卡等都有可能。似乎重点在供电部分。

网友:
主机电源换过好的,试过了,故障依然,而且发现南桥芯片很热!会烫手

网友:
危险了  估计有点不好收拾了

网友:
你先详细检查哈撒,电源,时钟

网友:
南桥烫有可能你的主板某个供电不正常!如果插上电源南桥就烫桥有可能坏了!量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可不知道什么弄

网友:
南桥很烫~的话先区分是待机`电压引起的还是~ATX工作后供电引起的`区分方法是~ATX接上电源线以后等几分钟摸下南桥烫不~会烫的话就是待机电压引起~
然后测各路供电阻值``一般南桥挂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