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 7脚电压从10V到16V之间跳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8-12):
一台雷击显示器换了3842  光耦  开光管  和换了几个晶体二极管  但加电测量发现3842  7脚电压从10V到16V之间跳变如何解决???

网友:
3842的7脚是电源脚,不应该有跳变的电压。查与它相连的元件。问一下,你用什么表什么挡,在7脚量到跳变电压。
发一张图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检修电源时不要只考虑电源部分。还要考虑是否是开关变压器次级有严重过载或短路的支路。引起开关电源本身不工作。

网友:
支持版主说的,再查一下q602和滤波电容

网友:
学习一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