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座子空焊了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8-08-12):
DELL主板 775架构 CPU座子空焊了  大家是怎么做的啊 ?我用风茼吹过几块都没成功啊!

网友:
好象有叫回焊炉的东西,可以弄吧

网友:
用风筒几乎不可能
775的座不好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换 我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加焊?我用BGA机器也做过 也没成功!

网友:
可以自制一个回焊炉来加热,整体起拔

网友:
你买的BGA机器是多少钱的。1W以下的都不是多好用

网友(2010-01-21):
加焊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 的  把铁壳卸掉 温度高点  要不然锡化不了

网友:
BGA做难度是有的。但感觉做出来成功很高的。DELL有款成功几乎98%
还有是焊盘有铅拉亮锡处理

网友:
```用风枪能吹座子吗?第1次听说,有资金就弄个BGA,没资本就整个炉子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