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用了自制的焊台.结果令人悲哀

楼主(2008-08-12):
今天下着毛毛雨.由于没有什么工开.一时兴奋就自己动手做起焊台来.材料于下:
   1.消毒碗柜发热管4条.
   2.机箱一个
   3.温控器一个.
   4.电吹风一个.
    好啦.花费了半天的时间.终于制作完毕.马上上板测试.焊接完以后测试.昏.在短路状态.又拿个桥虚焊的板补桥.完成后测试.我的天啊.还是在短路状态.就这样一连补了4个桥.结果全部短路.昏了.
   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温度太高烧了桥?还是板变形桥走位呢?还是??真的想不明白.在焊接时.我下的温度打到180度左右.上温度打到360度左右.

网友:
我首先声明.电吹风并非普通的电吹风.

网友A:
你做的什么桥?s?n?做S不用上加的---起码我做S不用 还有就是我感觉一的上温度高了,下温度好象低了(当然这个温度上的东西不好说,有的板220就可以化锡,有的要更高点。

网友:
爱问是用什么加热BGA的
上下加热吗?

网友B:
不仅型号,就连外观都仿得很像。不过斯登利风枪与国产风枪得差别真不是一星半点的,推荐2310质量真的不错,只需要一个风枪下加热就可以做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还是用的我自做的那个简陋的工具。有个2310我没用。原来用的是两个管子的,现在我又增加了一根(热管)。我只用的下加热。(2310的最低风速还50呢,我担心风速高会把元件吹跑)SB很好做,可感觉NB做起来不怎么简单。真的是----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什么桥?s?n?做S不用上加的---起码我做S不用 还有就是我感觉一的上温度高了,下温度好象低了(当然这个温度上的东西不好说,有的板220就可以化锡,有的要更高点。

做过好几个呢.NF4的.845的.915的.都不行.昏.不知道哪出错了.上温太低它不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怎么把2310的风速度变成很小的呢?(最小的50感觉还是大)

网友:
啊..原来风太高吗??我是全风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型号,就连外观都仿得很像。不过斯登利风枪与国产风枪得差别真不是一星半点的,推荐2310质量真的不错,只需要一个风枪下加热就可以做桥了。

我以前也是一个枪做桥的.但就是板变形得厉害.成功率不高.所以才想搞个焊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用上温,做过s、n的。下面就一个热管加热器。845的NB没失败过,865的弄坏一个(锡塌方,这东西感觉不同的板有不同的温度需要控制掌握)做这个的关键我觉得在于加热的均衡。要让桥的周围同步化锡,否则就容易OVER。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受教了.那用不用在发热管下面向上吹点微风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发热管离板大概的距离是多少呢?我的才2厘米左右.

网友:
想做BGA 最好不要用热风加热的方法。

网友:
说了可能大家都不相信,2310都是开着最大风量得。温度一般在320左右,做南北桥和显卡,多联系之后成功率95以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关键要做好支架,保持好原板型。
主板北桥不好做,PCB太薄了,以上的北桥都是针对笔记本主板而言得。

网友:
一般距离主板在1公分左右,加热之前最好先均匀预热,尤其是主板,否则变形得厉害

网友:
不大2cm就可以了。预热一定要做好,就是在高温前必须有个100度左右的预热(你如果用火烤过馒头吃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一上来就大火。馒头皮会烤焦糊,慢慢烤才会皮黄脆可口、内松软可口)。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板的变形(不变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预热台下不用加吹风设备

网友:
真的受教了.很多谢几位版主提供的宝贵经验.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这枪太烂了,起码得买个600到800元之间的枪,这样做起来成功率可达95%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成本问题.DIY嘛.就得以最少的钱.做出最好的东西.

网友:
呵呵。我还是一把破枪来换桥的。。。
成功率还不错哦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用过焊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做下加热150度。但是实际PCB的温度也就120 上加热用的是安太信的8205具体温度没测试过。是放在250度的地方。。。。今天做CPU座子成功了。。南桥也做了。成不成功不知道。呵呵。。。。
这东西就在于自己去熟练。。。别人说的未必准确。毕竟东西一个人做出来一个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来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