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板子CPU供电只有0.97V怎么修了啊?

楼主(2008-08-12):
我的昂达845板子CPU主电压只有0.97V,检测了上下MOS管和管理芯片都是好的,用带灯测试坐测到RESET POWGD VCC-P BCLK0 BCLK1 VCCA STPCLP 这些灯都是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其它那些灯都 是亮得正常的,请问各位前辈怎么修了啊?
cpu
芯片

网友(2009-11-21):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电源IC换个试试

网友:
先修VCORE,看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先检查VID还是否正常
还有你要看VOCRE芯片的版本,如果是VRM1.0的,那么老的假负载上去就只有0.9V左右
需要上CPU试

网友:
上老的假负载测到CPU供电是0.9V左右说明这个主板支持赛扬D的CPU

网友:
换cpu吧。不支持。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是别的电压把CPU供电拉低了

网友:
听两位板主的没错,0。9几伏上个CD的试试

网友:
供电电容有问题

网友:
可以量一下CPU供电管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可以量下G端有没有信号,如果没有信号电压的话可以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这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上一个真U就正常了。

网友:
是主板不支持CPU吧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