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电脑进不了COMS(解决了)

楼主(2008-08-12):
今天接到一神舟笔记本电脑,故障如下,开机出现神舟的字样画面,然后按ESC键,出现第一个画面,是BIOS的信息,以及CPU的信息.下面一排英文是:Initialize usb device......done!!
中间空白.底下一排英文是:press F2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按下了F2以后,上排的信息都没有改变,最下面一排出现:
entering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please wait...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
想进入BIOS设置,进入不了,
麻烦有会的高手说下,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下,这种问题一般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还没有刷过呢,这款是神舟天运V700C的,真晕!

网友:
有时候和电压也有关系的。你看一下IO是不是好的。不过先要刷个BISS看一下。

网友:
昨天晚上一直怀疑是 不是什么部件坏了,导致USB设备初始化失败,今天早晨起来后,把这台笔记本拆了,把光驱硬盘,拿下来,再接 上电源,发现竟然能启动了,只是因为没硬盘进不了系统,于是先把硬盘上了,竟然能进系统了,看来我的判断还是对的,可能就是光驱的问题了。为了验证一下,我又把光驱上上去了,发现又出现昨天同样的情况了。看来问题就是他了,虽然还不确定到底是 光驱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本子上的光驱接口出了问题,至少能先让客户拿去用了,其它的再慢慢来吧,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