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N03换3055l之后用Cd 2.8 要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12):
15N03换3055l之后用Cd 2.8 要自动关机.用c1.7就正常。
自动关机

网友:
换之前呢`什么心片~为什么要换3055L~
换了CD2.8是到哪一步关机``LZ都没说清楚``不好帮你啊~

网友:
15N03坏了,换3055L,用cup Cd 2.8 系统还没装完就关机了,CPU 风扇很热。使用C 1.7 的CPU 就正常.

网友:
那个3055场管好像是功率最低的一种。换高一点了。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不能互换的!3055电流太小,功率不足!

网友:
电源部分的管子找电源部分的管子换,他所要求的功率和频率都要高。我修是这样处理的。电源部分的管子可以代换其他部位的管。

网友(2009-04-06):
各位老师说得有道理,,,在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