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主板不触发,如图:ABE 421发烫[已解决]

楼主(2008-08-12):
求维修思路,还有ABE421倒底是什么元件啊, 请赐教!

认真的看了老师关于是1117的讲解,确定这ABE421就是1117,中间对地阻值为0,南桥上有一点褐色,应该是南桥KO了,汗~~~

网友:
测下各脚电压不不明白了~~

看着像1117类是的元件`

网友:
这个管子的资料在网络没找到,不过我觉得它应该和1117功能是一样的,应该是个稳压器吧,测测他的各脚电压多少,看正常不先~

网友:
刚想起来~~和431也有点像`~看下有没一脚接地~
嘿嘿~~又赚5分`闪人``

网友:
中间一脚接地,左脚78,右脚860

网友:
中间脚对地导通,1117对地是有阻值的,是不是这东西击穿了?

网友:
接地就不管了~~别的俩脚接哪里呢~~?
应当是和431一样的东东~A脚接负载`R脚接地~C脚接一可能是场管的东东~
在GA主板内存供电电路上很常见~

网友:
加个大图,老师上论坛了抽空看下

网友:
这要看那几个脚接在那个位置了,推算一下功能了

网友:
南桥短路了

网友:
再来一个全面的,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学习了 能不能解决是其次,重要的是让我这个初学者积累宝贵经验

网友:
如果如正大电脑说的SB短的话~这管子就是给3.3SB转换的~~
那PCIA14脚也会对地短~
看地方不像~~像我说的类431~

网友:
一般1117烫手,不是1117坏,而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5变3.3  它发烫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难道不会是网卡的问题么?1117发烫好多也是网卡原因造成的啊!论坛上不是有人说了么????

网友:
焊开1117的输出脚
接假负载
如果1117还烫
1117坏
如果不烫
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