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自制了一个并口24CXX读写器.可刷内存SPD

楼主(2008-08-12):
资料是网上找的 .电路很简单.就几个元件!自制和使用都很方便  .可以在WINDOWS下刷写24C系列EEPROM.

这是我做的实物没LED灯的  和转接槽

刷写SD内存24C02.24C04.24C08都没问题  DDR的我还没试过.应该也没问题!

附上软件和图纸

网友:
非常不错。在WINDOWS98下使用的,我在早期就用这东东刷EEPROM

网友:
呵呵,这东西不错,我好早就在用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刷过电视的,没刷过内存的,来DIY一个试试,不过你的文件下载解压后显示被破坏

网友:
从新上传了..应该没事了..试下了几次变负分了

网友:
请问楼主,此软件可以刷DDR1和DDR2的SPD吗?比如:DDR1的24A02芯片,也能读写吗?

网友:
下载没问题啊 !! 24A02应该能读写 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在N年前,我修电视的时候,做过一个,后来买了编程器就扔了。

网友:
及时雨啊!下来学习,想请教一下,是能读能写,还是只能写。

网友:
如果有个走USB总线的就好了。

网友:
我想間的是9012可以用其它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代。

网友:
刷过电视的,没刷过内存的

网友(2008-09-12):
一定要做一个!

网友(2008-10-16):
到处找这个资料,最后在自己常混的论坛找到,呵呵

网友:
用这个软件可以刷任何的内存SPD,我都是用这个,只是点不亮的内存才用。

网友:
想下载下来试用结果解压错误。浪费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并口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俺要  下载  做个试试

网友:
那些实物都是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打印机插头,那些都是什么?黑色的是不是内存插槽?还有那个八只脚的插座是什么?请老师们指导下

网友:
请问内存接口一端要接到内存座的哪几个脚呢?

网友:
是打印机线的头,一定要区别是公口还是母口,我做了个

网友:
自己成功做了一个,我是用A1625的三极管做了。

网友:
接三极管电阻2K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哥能不能搞一个刷显卡bios芯片的东东,把25lv512  eeprom芯片焊下来做个这东西刷进去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个可以刷刷显卡BIOS等等,可惜没找到好的参考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