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0 开机无显示 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12):
开机无显示 电流正常   显卡巨烫(判断显卡有问题,更换一个TOSHIBA 3000显卡板 工作正常电流总是回到0.99,可能是BIOS不识别  所以改做BGA)
显卡做好了之后温度正常 但是同样开机无显示  电流回落0.99         最后把BIOS也给换了  情况依旧  电流回落之后会1.00  1.01  1.02的增加电流 到1.25左右又回落  请问高手 给点建议

网友:
你可能修错方向了,CPU不跑数你干吗换显卡啊!检查各组电压是否工作正常,或测量板上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