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不开机 现在是不能玩游戏

楼主(2008-08-12):
经常无法开机 根据DV3000的通病 同样加热了北桥背面的小电容电阻   故障解决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就是随便玩什么游戏都会有停顿现象 比如红警  会卡1秒  而且是经常的   GPU温度极高 显示为81左右  最后用散热降温到65左右还是有卡顿现象 有谁知道什么原因码?  实在不行准备把北桥干掉了  就怕不是北桥的故障(集成显卡的  NV芯片组)

网友:
我知道这款机,就是要把北桥在做一边。这是通病。

网友:
一般是需要换的  如果没有芯片就重做也可以亮机  但以后千万别玩游戏了 要不就是谋杀自己的爱机  这样的机器不适合玩游戏

网友:
就是就是,做下bga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玩游戏温度还会在80左右,我做过V3000的,北桥nv6150的集成显卡,没做前跑一遍3dmark2001se就到90多度,但是做完后连跑几遍还在80度左右,而且一跑完立刻降下来了,所以说凑合用吧,反正用这种机器就玩些小游戏吧!

网友:
这款机器做北桥很正常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买个散热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