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开机鸣叫一声一声的不正常,

楼主(2008-08-12):
今天有人拿快技嘉的主板来修理。情况是:开机不正常。没有任何显示迹象。
然后我把CPU拆出来。内存擦干净。之后就好了,等我把电脑装上去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一把电源插上就自动开机。鸣叫一声一声的,显示也没有了。好奇怪。
试过把内存擦干净还是一样。用其他的内存也是一样。然后再把CPU拿出来看看。有没有插错。怎么都好一直自动开机。鸣叫一声一声的。
之后我把COMS放电就不会自动开机的,。但是还是回鸣叫依然。。。。不正常,关了机一会儿,又再出现自动开机。鸣叫依然。。。。。不知道是那里出现问题了。大家有遇过这个问题吗,?》》》高手快来救命啊~~~~~~~~~~~~````

网友:
我插入诊断卡显示C1。。。。。。

网友:
内存不过,检修内存供电,更换内存,清洗槽子

网友:
试过了。就算我不插内存也好。问题依然出现。诊断卡显示C1。鸣叫依然。还插电源自动开机。。。。。。

网友:
最好 更换内存供电芯片和 内存插槽!!

网友:
我试过把 CPU插下来,就不会鸣叫。。。。

网友:
本来在线等大家回答

网友:
救命啊。有人在吗。?会不会主板问题。如果要换主板AMD 、745针口的主板二手要多少钱。CPU是AMD
2500+

网友:
:) :) :lol :) 救命啊

网友:
我估计硬盘有病毒。导致自动重启动。试吓重装系统试试。或用另一个硬盘装上去试试

网友:
再不得换块新主板试试。

网友:
可能是内存插槽坏了    换一个把
        我曾碰到显卡插槽坏了 老叫   换显卡    又清洗插槽    下了显卡都叫
  换了插槽就好了

网友:
换cpu,amd的经常出事

网友:
CPU坐。。出现问题了。郁闷。。。。。。。。。。。。。还好最后把他拆了。搞了2个钟头。。。呵呵。里面最少40个脚位变形了。还好还可以用

网友:
跑C1的话应该是内存不过吧,看是不是虚焊,插槽是不是有问题,内存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学习  罕见的问题

网友:
用镊子刮一刮内存插槽,不行就检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唉,,,,,,CPU拿掉么诊断卡当然会没有数字的啦,,插上电自动启动是因为COMS设置里有一项关于  插上电源自动启动的一个选线  把它调成 DISABLE就ok了,在COME设置里的,电源管理选项找找看。这个功能技嘉特有的,
诊断卡C1就是内存过不去,怎么不换个内存试试呢?内存坏了,擦那个金手指100遍都没用。用镊子把内存槽刮一遍。要是以上两种发放都试过了,请检查主板的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唉,,做事得用脑子。。。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换掉机箱的pw-on按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