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死机问题

楼主(2008-08-12):
玩游戏的时候会卡住画面不动,起先以为是游戏的问题,但是后来出现了蓝屏 ,而且好多游戏都这样,蓝屏后出现0X0000007E,我的主机箱的显卡螺丝口坏掉了,所以没上螺丝,大家来想想,会不会是主板问题或者内存兼容??

配置

处理器名称 Intel Pentium 4 630, 3000 MHz (15 x 200)

系统内存 1024 MB  (DDR2-533 DDR2 SDRAM)

DIMM2: Kingbox Tech. KINGBOX 512 MB DDR2-533 DDR2 SDRAM  (5-4-4-11 @ 266 MHz)  (4-4-4-11 @ 266 MHz)  (3-3-3-8 @ 200 MHz)
DIMM2: Kingbox Tech. KINGBOX 512 MB DDR2-533 DDR2 SDRAM  (5-4-4-11 @ 266 MHz)  (4-4-4-11 @ 266 MHz)  (3-3-3-8 @ 200 MHz)

BIOS 类型 AMI (12/19/05)

显示卡 Radeon X300/X550/X1050 Series Secondary  (128 MB)
显示卡 Radeon X300/X550/X1050 Series  (128 MB)
3D 加速器 ATI Radeon X550 (RV370)

声卡 Realtek ALC655 @ Intel 82801GB ICH7 - AC'97 Audio Controller [A-1]

网友:
0×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0x0000007E:SYSTEM_THREAD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系统进程产生错误,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其产生原因很多,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或者是某些软件.

  解决方案:请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从中发现错误根源.(发现好像不是解决哦,看来这里大家要自力更生了!)

网友:
哎 算了 明天拿去找人修吧

网友:
一是系统的,二是内存/

网友:
我看是内存。拆了一条应该可以。
试一吓只用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