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SL6262 CRZ 电源芯片资料,

楼主(2008-08-12):
小弟今天接到一个945板,无 CPU电压,同时RST 灯长亮,电源芯片是 isl6262crz 小弟在网上找很久都没找到,那位大哥有 共享个哈,小弟十分感激,
cpu
芯片

网友:
其他MOS管的电压都正常吗,正常的话那就直接替换下你所说的那个电源芯片就知道结果啦

网友:
先检查在路电阻,MOSFET 是否正常,再换下芯片检测

网友(2009-05-30):
我的方正R211也是用的这个IC,现在CPU没有供电,怀疑是6262有问题,苦于找不到资料,手里又没有这个芯片,很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