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过U

楼主(2008-08-12):
一技嘉845板,拿来测发现跑C0 , 个电压包括复位电压也都正常,怀疑座子虚焊,因为很多478都是座子虚焊,于是直接量座子对地,发现有个为1,的却是虚焊,于是直接拿板加焊,好了后测量,没有虚焊的了,上u  却还是跑C0 , 南桥的帧信号在复位的时候有3.3的跳变,估计也选中BIOSl 了,于是先刷BIOS   在官网下了个后还是跑C0 , 现在怀疑IO有问题,可是这个是有GB 的专用IO  我用不带GB 的代换的,发现点不亮, 想请教下 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技嘉是专用IO来的 你换不带GB的是肯定点不亮的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代换吧。楼上的已说明白了。如果有时常挡C0不过。而各电路都很正常下,我们就要找I/O的事了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座子和北桥确实没问题才行
因为C0的话多数是座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