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2S行幅变宽,枕形失真

楼主(2008-08-12):
使用中突然行幅变宽,枕形失真.OSD菜单里的行幅,枕形,梯形调整均不起作用.(在其他分辨率下亦是如此)将行幅调整管TIP122拆下后故障依旧.请高手给分析下问题所在.
网上有人说可能是阻尼
二极管
击穿,那么可以用万用表判断其好坏吗?
使用

网友:
断开行幅管后行幅还大的话。问题一般就出在校正电路和阻尼管上了。主要检查下阻尼管是否已损坏。具体测法和普通二极管一样。

网友:
将阻尼二极管拆下测量正向有一定电阻,反向无穷大.不过2周前因为场块虚焊行管击穿换了后特别注意了一下温度发现双阻尼二极管的温度比行管还要高,阻尼二极管会不会软击穿?

网友:
有会软击穿的,但是不多见。

网友:
新的阻尼二极管换上问题依旧,不过发现将屏幕调到800*600 60Hz 的时候OSD菜单里的枕形,梯形调整开始起作用,行幅在数值超过50以后变化明显,小于50依然变化不大.在1024*768 60Hz 下以上三项与800*600下类似但变化幅度更小.

网友:
问题已回你信息了,这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