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2主板 显示开机画面后死机

楼主(2008-08-12):
精英l4s5m2主板 显示开机画面后死机
CPU 内存 电源  CPU风扇  BIOS

都用替换方法 试验过了
现在是 显示过开机LOGO  就死机不动了
各点电压正常

网友:
CPU座是不是BGA的?压一下看看,或者用带灯测试座试试.还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我碰到过一块板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精英的板子一般是U座和SB空焊的较多。。要不就先测下AD线的值,如里有条件就先加焊一下SB 和U座。ECS的板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常犯神经病,可能是我还没有拿住它的死穴

网友:
CPU供电管换下看看,可能不良.

网友:
刷下bios.刷下bios.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时钟。。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