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usb接口全部不能使用!!!!求救阿

楼主(2008-08-12):
因为没有光驱,用硬盘在朋友家装了个xp,回来发现进系统之后usb鼠标和键盘插上去全部不能使用,鼠标是亮的。用usb键盘可以进bios进行设置,但进系统就不能用了。
   请各位高人指导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哦。你在开机时进BIOS设置里把USB哪一顶都打开。

网友:
usb的设置选项
都打开了,但是进行系统后就不能使用了,跟系统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啊。哪你查下主板上的USB线路。量测一下USB脚上的哪些电容电阻什么的,有没有坏得。不应一个都不能用啊

网友:
系统没装好,重装系统

网友:
我先从装系统看看吧,是老板子了,型号忘记了,插上去鼠标灯还是可以点亮的,不过就是不能用,不知是不是系统原因。

网友:
是在玩98吧?装USB驱动!

网友:
我感觉是系统问题,其他盘清了吗?

网友:
老张一提醒。才想起来98的要先装驱动才可以用了。总是会忘一点东西,而且还总在最关键的时候!·····

网友:
98至少USB鼠标是可以正常支持得,只要有安装文件在硬盘里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98啊。。落后了。。

装98只有开个usb补丁就可以了。去网上找。98 usb动序包。。

网友:
系统问题,试下进入安全模式,在设备管理器里把USB设备删掉,重启,让系统自己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光驱,用硬盘在朋友家装了个xp,回来发现进系统之后usb鼠标和键盘插上去全部不能使用,鼠标是亮的。用usb键盘可以进bios进行设置,但进系统就不能用了。
   请各位高人指导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先到安全模式下,把USB设备全删了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吧,肯定是系统的问题,在朋友家用ghost版的xp系统,运行完ghost后(也就是镜像完全拷贝到硬盘后),就直接关机,回家到自己的机子上执行完剩下的操作,就ok了。

网友:
我想问他和io有关系吗?书上说他门都进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