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MX 检测卡无OSC信号

楼主(2008-08-12):
华硕P4V8X-MX
检测卡无OSC信号  OSC信号与BIOS信号灯不亮

如何检修

网友:
那就是CPU没有工作嘛,那就按着不跑数来修呀

网友:
呵呵 能说具体点吗

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  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下面该怎么检测啊

网友:
时钟方面呢?
电压,复位.时钟.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复位信号,用示波器看看cpu时钟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