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不转了!

楼主(2008-08-12):
  本人菜鸟!~笔记本风扇不转了!由于客户较急 所以来不及买配件了!现在想改下线路!改个温控的线路!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师傅 讨个最简单的温控线路图!呵呵!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死机掉电重启现象。。

网友:
是没有供电了吗?可以直接飞个5V电压过去就OK了

网友:
飞个5V过去不是一直转了吗? 这样客户会说话滴,,,,

网友:
你确定这个风扇是好的吗,还有是什么型号的机器都没有说,别人怎么帮你呀

网友:
我知道什么东西坏了呀!只是买配件需要时间又要成本!只好自己DIY咯!呵呵。。电路图我已经设计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有时风扇不转是正常的啊,要达到一定温度才转

网友:
直接接一个动态的5V应该没问题
开机风扇就转,关机就不转

网友:
用电表量一下有没有给风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