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维修技巧之二】 工具和软件的使用

楼主(2008-08-12):
【焊工基础】

一、拆颗粒
1,DDR1代颗粒拆除:将风枪预热3分钟。850A风枪,温度5.5档,风量2档,风嘴4mm。将内存条平放在厚一些的金属板上,用镊子尖部夹紧待拆颗粒四角的任一引脚上,略微用力向上抬起。用风枪来回移动吹拂两排引脚,速度要均匀,移动得要快。大约15至20移后,颗粒开焊,PCB板因自身重量向下垂落。用镊子夹拾拆下的颗粒放在金属板上散热。
2,DDR2代BGA颗粒拆除:同上,只是风口要在颗粒四周环绕吹拂,时间要短,动作要快。

二,PCB板的锡处理
1,平锡:在颗粒或元件的焊点上,醮少许助焊剂。用烙铁的尖部快速均匀地轻轻拖过,使焊点上仍保留适量的锡,且焊点平整光滑,无堆锡、毛剌和锡垢出现。这个操作主要用于更换颗粒、排阻、SPD等。
2,置锡:在没有焊锡的镀金空白焊点上,用酒精少许均匀涂抹,将氧化物、胶粘剂和其它脏垢清除。在焊点上醮少许的助焊剂。取1mm的锡丝,在每排焊点上预先堆焊3mm长的锡珠。然后用烙铁快速、均匀地在焊点上成排地拖动,使所有的焊点均匀地挂上焊锡。效果达到平锡的水准即可。这个操作主要应用于拼合内存条。

三、植颗粒
1,DDR1代颗粒植入PCB:先将预焊接的PCB平锡。用镊子夹拾 颗粒,放在焊点上,使每个引脚精准对位相应的焊点,轻压。然后用烙铁尖在每排引脚上尖上粗略地划过,以稳固对位。用压片板压住颗粒,作用力主要在有引脚颗粒边缘上,然后用热风枪快速来回扫动吹拂引脚,以使引脚与焊点紫密粘合,消除缝隙。两排引脚压焊完成后,再向两排引脚醮少许助焊剂,用烙铁尖在引脚与焊点的结合部成排地拖动。使每一个引脚有丰润的焊锡焊接在焊点上。要求:拖焊要保证焊后焊点光滑无毛剌和脏垢,无漏点和虚焊。这个操作是最常用到的,不论是植颗粒,还是颗粒开焊后的补焊。
2,DDR2代BGA颗粒植入PCB:先将预焊接的PCB平锡,涂助焊剂。将颗粒平锡后,将钢网状的置锡板紧压在颗粒的焊点上,用焊锡膏均匀地涂抹在钢网的空白锡点上,抹平后,用风枪吹拂锡点,使之溶化成为锡珠附着在颗粒上,摘下钢网后,要观察所有锡珠应该大小均等,光滑无毛剌。将置锡后颗粒面朝上,对准PCB板上颗粒位,需要精准地对位已经印在PCB上的颗粒角线,用镊子夹持颗粒,用热风枪快速环绕颗粒加热。为保证不虚焊,第一次加热后,应该在颗粒的焊点缝隙处再醮适量助焊剂,补热风再吹焊一次,在水平方向上可以轻轻推拉颗粒,手感有一点点的阻尼正好。做这种颗粒植入,建议使用螺旋风风枪。

附:
挑焊
对于劣质DDR1代颗粒,植入颗粒时用拖锡的方法就不奏效了。本人自学修内存条时,首先遇到了十三根劣质颗粒内存条。引脚尖端向上翘起小钩状,且被酸性助焊剂腐蚀过,难于着锡,拉锡方法根本行不通。只能做挑焊:用0.3mm的优质进口焊锡丝,每个引脚逐一补焊。焊点要用适量的锡,全部覆盖式地淹没。如果遇到两个引脚轻粘连堆锡的情况,只能用吸锡器吸走堆锡,再补。轻微堆锡时,可以加热堆锡后用小号缝衣针挑开。至今我的挑焊要比拖锡焊做得好。逼迫的。

叠焊
意即指将两个或以上的DDR1代颗粒像叠罗汉一样的焊接在一起。暂将之命名为“背包法”。将PCB上原有颗粒保留,称为A片,叠焊用的称为B片、C片等。先将A片上的坏位数据引脚加热焊点,用钢针向上挑起,折断。将B片的引脚用钳子压直,与颗粒呈现90度角向下压直。B片套在A片上面,中间可酌情加微量导热硅胶。B片除了数据位的引脚以外,全部引脚与A片的引脚对齐焊接在一起,使用挑焊的方式即可。B片的DQ数据引脚可以向上弯折压平以备用。这种操作主要应用于罕见颗粒的应急补位维修。

【金手指处理工艺】

粘贴、修补金手指
1,将烧损的金手指用壁纸刀挖空,深度以露出PCB板下层的铜箔屏蔽层为准。挖空的边缘以紧靠旁边的完好的金手指为限。上缘挖空时,应以金手指上端边沿与引线相接处为限。边缘要笔直光滑无毛剌,底部要将铜箔之上的胶层全部清理干净,露出亮铜层,挖好的金手指空槽备用。
2,将废弃的PCB上的金手指用壁纸刀切割下备用。切割时的要点:视粘贴的需要,将1位或以上位的金手指,在PCB正面上沿其边缘用刀切出裂缝。再用刀在PCB的侧面小心切割,不能过深也不能过浅,下刀的深度以刚好帖近铜箔的上层最好。这样会切下一面有金手指,另一面有一层溥树脂的贴片件。用剪刀剪齐贴片件的边缘,备用。
用优质502胶滴入挖空的金手指空槽内,然后将已经备好的金手指贴片件镶入其中,找好左右间隙,以免金手指错位。这一操作要精准快速。胶水的质量好就可以,至今没有一例脱落。

焊接金手指引线
如果修补的金手指是地线VDD或电源VSS,建议就不要焊接引线了,仅是电源线就有22只金手指承担,断开一、两只不碍事。其它的信号线金手指烧损了,修补后一定要焊引线:用不干胶纸包好修补的金手指及周边的金手指,仅在上端露出1mm高度,用刀刮净清除氧化层后置锡。然后用纯铜导线中抽出的细丝搪锡后将金手指和信号线焊接起来。用锡量不宜过大,以保证焊接强度和导通为准。然后拆下不干胶纸,会看到下部大约有5/6左右的金手指闪闪发亮没有被锡污染,而上端已经焊成。

清洁金手指
粘贴金手指时边沿溢出的胶在全干后,用刀尖细心轻挑即可脱落,且不留痕迹地将原来氧化层和脏物也粘掉了,在光线反射下很亮。细心用刀挑净金手指上的全部异物。用痕量无水乙醇加面巾纸清洗金手指。用刀将粘贴金手指后底部的树脂块和胶痕剔除。用橡皮擦除金手指上的脏物,用毛刷扫净。

对于完好的金手指,在内存条检测之前,应该将PCB两面的全部金手指用乙醇清洗再用橡此擦净。之后再插入主板上的内存插槽。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以保证金手指可靠导通,使检测工作事半功倍。
尤其是在检修过程中,每次焊接后、插入插槽之前,都应该清洁一次。原因不用我多说了。

(未完待续)

 会员0元2022-12-17 15:18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叠焊还是没看懂。

网友:
贝哥的帖子就是好  很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A:
叠焊有什么好处呢?不太明白
感觉这样还没有焊下来再换一个颗粒上去来的安全一点

网友B:
第二代内存芯片的钢网哪里有卖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代内存芯片的钢网哪里有卖阿?

可以用修手机的万用网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焊有什么好处呢?不太明白
感觉这样还没有焊下来再换一个颗粒上去来的安全一点

介绍这一手法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它是对罕见芯片的应急补位用的临时性措施。

网友C:
DDR2显存颗粒也能用手机万用钢网吗

网友D:
楼主的论文很精彩,说的是实际应用上的事,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个人感觉置锡操作较难,要大量使用助焊剂,堆锡的高度也不理想,请教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助焊剂,松香水还是油性焊膏?怎么样才能达到满意的高度?另外一个问题是颗粒短路的测量方法,短路后一般很难用测试卡或是软件测试,希望楼主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论文很精彩,说的是实际应用上的事,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个人感觉置锡操作较难,要大量使用助焊剂,堆锡的高度也不理想,请教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助焊剂,松香水还是油性焊膏?怎么样才能达到满意的 ...

我一般使用酒精松香溶剂。酒精和松香的配比是5:1,这样已经很粘稠了。如果是用密封塑料瓶加针头的那种容器,可以配成8:1左右。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如果是数据线短路,一般RST能检测出来:坏颗粒所在的组的16个bit位全红。然后在那个区域测阻值。如果是地址线短路,就没办法直接测了,只能一颗接一颗地拆焊,边拆边测。但我遇到过16颗全坏的,特征是所有的芯片全热。我动也未动,直接判了那个条子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2显存颗粒也能用手机万用钢网吗

我一直在这么用。

网友:
终于学到也啦~~支持

网友:
粘帖金手指操作是显微性的,建议视力好的同学也要在放大目镜下操作,这样才能精准美观

网友:
楼主你是绝对的!!!!向你学习!!

网友:
果真内存高手!!!我自己都修了二个月内存都不懂多少!!!哎!!!继续努力

网友:
谢谢楼主的精彩论述,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网友(2008-09-28):
甚是精彩呀,我以前咋就没注意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