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摸外设接口就断电

楼主(2008-08-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主板维修,能显示也可以进系统,问题是只要随便按外设的哪一个接口都会断电,也就是说只要是通了电之后去插那些接口也都会断电,断电之后要拔掉电源重新插上才又能开机.                  我首先测了下那些接口的阻值也都是正常的,然后就织细观看这块板发现之前此板有人修过.看到给CPU供电的MOS管焊得不好,我就去加下焊就好了,,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引起的,可能是之前的虚焊一动就打火才引起电源保护的,
   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在维修的时候要注意别人修过的地方也很有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过USB插座簧片的问题,故障现象同楼主说的。换插座解决。

网友:
我也见过USB有问题的,但是我之前就看过了,嘿嘿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碰到,新鲜

网友:
一摸就开机的。。应该是静电的问题吧

网友(2008-09-26):
分析得很有道理,维修就要细心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哈哈。 我以前也见过一个问题, 就是   开机 快要进系统的时候就关机了, 内存,CPU  显卡,硬盘都是好的,就不要想外部的问题了,问题就出在主板上。
请问大家要怎么修呢?????
      等下给答案。   出乎想象。。。。

网友(2010-02-02):
未见过这类问题,不错的经验....

网友:
第一次遇到,而且解决办法也奇

网友:
我碰到更邪乎,人家碰机器没事,我只要碰机箱就有麻麻的感觉。难道是我的内阻小?

网友:
可能是没有焊好,一动板就开焊了,,,CPU供电掉了,,所以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