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楼主(2008-08-12):
装系统黑屏只有装XP才黑屏读完盘就黑连F8那部都不出装别的系统就是好的GHOST也没问题就是安装版的读完了就黑屏请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硬盘驱动的问题!GHOST里面带这个驱动了!

网友:
你说是硬盘驱动的问题那应该是蓝屏啊我用安装版的装万系统可以在装上驱动吗现在是引导后就黑屏

网友:
楼上的,你下次 能不能加标点,我的古文好啊
你的意思,装系统没问题,装驱动就会出现兰屏。如果这样,你装一个驱动,重启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故障以解决,是硬盘故障。换了硬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