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引发的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13):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菜瓜,不过最近突然想学修主板,就在网上乱搜一气,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真是一个学习主板维修的好网站,通过几天的学习和交流,也明白了一点简单的维修知识。这不瞎猫碰死耗子修好了一块主板,兴奋程度远大于观看中国女足和阿根廷的比赛,于是将经过写下来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二:这天单位电话转接人工台的主机(精英p6stm,370接口)开不了机了,开机箱上诊断卡无显示,于是重插cpu,故障依旧;上假负载量cpu内核电压0.4伏,不正常,取下主板,放在工作台上上电,检测场管漏极有5伏电压,而栅极无控制电压,量电源管理芯片,有5伏工作电压,和12伏控制电压,初步判断电源管理芯片(sc1164csw)有问题,可手头又没有同样型号的芯片,只好抱着侥幸的心理,检查一下电源ic的外围电路,发现和第14脚相连的小贴片电容击穿,于是吹下换上一个同样大小的电容。量场管栅极有了控制电压,内核电压1.5伏正常。上cpu内存,诊断卡,开机诊断卡显示26,听到了悦耳的“嘀”的一声,故障排除。虽然修好了但不知道第14脚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14脚对地短接会引起16脚也就是EN使能脚电平降低,导致ic不工作。请大虾赐教。

网友:
要是我一般是直接换ic。呵呵。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思路,可是手头没有

网友:
14 BSTL Supply for Low Side Driver
我是这么理解-----14P应该是连接的12v,就是给下管的控制输出(电路)提供电压的,电容对地了也就等于12v对地。因此不能给予控制电路能量电压,所以对应的MOS管无控制电压,也就没了电压输出。

网友:
谢谢超级版主爱问大侠,我明白了。

网友:
这是它的应用图

网友:
14和15脚可能就是高端门和低端门的供电吧

网友:
在网上下一个读PDF文件的软件,自己找到芯片的型号,可以上网查。我一般都是上GOOGLE 搜,输入芯片名,加上PDF后缀,呵呵,我就是这样办的,找到了图纸就可以查出针脚定义了,你试试。

网友:
不错经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