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版的线圈里为什么有水珠啊????

楼主(2008-08-13):
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说说,为什么我这块板子的线圈里面有小水珠啊~~~!不解~~~
电源

网友:
1是潮气,2是密封的原因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背光的高压线圈..应该是受潮吧

网友:
那可不可以打开吹干啊?要是不可以打开,该怎么办呢?

网友:
应该是受潮吧

网友:
可以打开吹干呀

网友:
抱歉!~我實在由你的圖~看不出來有水珠!
一般~我只遇到過~是你线圈~用久and 過熱~其~漆包線~的透明漆~被熱融解出來~有些會看起來像水滴~
我想你的狀況~可能為我所說的!~

网友(2008-09-12):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啊

网友:
看下有没有小容爆头的,电容液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