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插错接插件导致整间屋子跳闸

楼主(2008-08-13):
我是修主板的  想修液晶显示器 可惜投师无门 自己有时接到了液晶显示器就瞎搞
还是前几天遇到的联想19寸 开机几秒便黑屏 指示灯绿
  我没搞定  交给人家修了
他说不是灯管  就是修了驱动板  再问他就不说了  在他那里点亮正常 后来有事没及时去拿
再去的时候 屏和驱动板 高压一体板都没接  散放着  我就自己回去接 心想自己接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好歹也拆过几个  就按自己记得的接了  记得灯管的接法是正确的 小黑点在外面 没接反 反插不进去
四个灯管插头顺序也用笔记下了 没错 驱动板的接法没动 保持原来的样子  但是一通电就整间屋子跳闸
市电的保护电闸关了  我问那个修的人原因  他不说  就说我接错了

在此  小弟想问一下 :什么情况下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短路呢?高压部分没什么问题啊  就算驱动板接屏接错了也不至于短路啊?
小弟投师无门   很多不懂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你要看一下你哪个液晶电源部分。有没有跟铁壳碰到啊。

一般就是电源问题。还有你哪个是外接变压器还是内置的。

如果是外接变压器看看是否拿错电源适配器。?(很多新手都会犯错的。)

网友:
记得电源板好象没接地线
是内置的

网友:
应该是漏电保护了吧。如果是短路的话,板子就爆了。

网友:
兄弟..你这种还好没有炸电源...你这种明显是300V之前电路有短路了

网友:
300V对方,应该是碰到了什么铁。没事的,下次小心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