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S黑屏

楼主(2008-08-13):
BENQ FP737S开机10-20分钟后黑屏,驱动板不是原装的,已换过公板,没换驱动板前是白屏
黑屏

网友:
737这个机器有多种不同的电路结构以及多种屏,接口方面有常见的
VDS 30FFC 也有RSDS接口的30+50, 先要确定一下,你现在的屏接口类型与所换的通用板,
如果你更换的是乐华的GM2621AA这种板子,那就写一下程序看看,乐华的2621AA升级为无铅版本后,比较常用此类不稳定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