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54pl主板蓝屏故障

楼主(2008-08-13):
最近我的一块ga-8i954pl主板,没有规律的出现蓝屏,可以其系统就是使用中有时蓝屏,内存换了,cpu换了,电源换过了,就是V星的x700显卡没换过。启动后南北桥很热,给南桥加了散热片,问题依旧。cpu电压正常,时钟频率用
示波器
测量频率输出正常,内存电压1.8伏。郁闷中。。。。。
希望大虾给点维修思路
cpu
显卡

网友:
北桥电压1.5和2.5

网友:
这种板子都是这样垃圾,南桥热量非常大,功率太高,
如想解决这种情况,就得换个牛一点的显卡?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更新下BIOS呢?

网友:
更细bios是一个思路,谢谢版主,十万个V什么 大侠

网友:
这款板子用的bios芯片是,显卡上常用的那种8脚的小芯片,pm25lv040。。。,编程器上不了郁闷,还得用软件刷,晕

网友:
技嘉板可以在线更新bios

网友:
凑合用软件刷吧,反正以前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有了编程器就懒惰多了。

网友:
刷完了,正在测试中,不知有没有效果

网友:
好像效果很好,谢谢版主